请问这种剪叉式升降平台应用于物流哪种作业或制造业领域中

楼主(2019-04-07):
新手请教如图所示的剪叉式升降平台,适用于那种物流作业中,如果再加个水平运动,又用在哪种物流作业中或者是其他制造业领域中?谢谢!

网友A:
这种一般用于升降平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用于升降平台的吧

如果有一个水平移动装置呢

网友(点评):
呃,移到的升降平台?

网友:
公司新厂房在装修
高空作业的设备类似这种升降,能水平移动。

网友:
纸张,印刷,薄膜行业,涂布机收放卷中上下料都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