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装配体环境下自上而下设计时,为什么会出现重建模型错误

楼主(2019-04-07):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SW装配体环境下自上而下设计装配体时,整个绘图过程都没有出现错误提示,当我装配体绘制好后,把零件由固定转为浮动并移动拆解零件时,出现了重建模型错误提示,而且其中一个零件还崩溃肢解了,敬请有经验的社友能给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在装配体里面建立的零件,那么零件草图上的点啊什么的本身位置就指定了,零件浮动的话,草图上那些约束就会出错

网友:
我都是单独画零件然后再组装修改...

网友A:
小规模部件,标准化的,不会经常改的,可以自上而下的参数化设计。,复杂的,未确定的,非标准化的,还是从某个关键零件开始设计,一边设计零件,一边把零件装起来,反复构思修改。

你可以在部件图里边设计某个零件或者为零件添加某个特征,然后到零件图里边,修改特征的草图,把约束去掉,重新添加约束,这招在设计螺孔位置的时候很有用。

网友B:
估计是电脑运行的问题,软件重启一下,或电脑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脑运行的问题,软件重启一下,或电脑重启一下就好了?

他这个问题重启电脑解决不了,把零件从固定改为浮动,零件间的定位关系不见了,所以,软件提示重建错误。

楼主:
因为装配体画出来后,各个零件都是固定的,要改为浮动才能添加配合关系,这样改动以后,移动零件就出错了

网友D:
求教楼主 如何自上而下设计? 我只会先零件再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楼主 如何自上而下设计? 我只会先零件再装配体

我也是看“我要自学网”视频才学的软件,还是菜鸟呢,之前是用AUTOCAD二维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规模部件,标准化的,不会经常改的,可以自上而下的参数化设计。,复杂的,未确定的,非标准化的,还是从 ...

谢谢,有道理。

楼主(2019-06-11):
引用 网友A:
小规模部件,标准化的,不会经常改的,可以自上而下的参数化设计。,复杂的,未确定的,非标准化的,还是从 ...

谢谢,建议很好。

网友(2019-07-18):
还是一个个的画吧,又不是CREO这种天生为自上而下设计的高级软件,不出错才怪

网友:
自上而下是怎么?是用的一个零件模型还是装配模型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问题重启电脑解决不了,把零件从固定改为浮动,零件间的定位关系不见了,所以,软件提示重建错误。 ...

大神,我装配体和零件都没有错误,但是工程图提示有重建模型错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