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关于传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9-04-07):
设计萌新求教大佬们!目前收到的任务是设计一个输入转速40000rpm,输入功率6kw,输出转速是4000rpm,设计空间是一个直径31.2mm长度50.5mm的圆柱体。

由于是刚开始进行这种类型的设计,对于思路还是一筹莫展 请问各位大佬们我要从哪种思路下手呢 (目前考虑的是行星减速器 但是这个设计空间和转速之类的感觉好难处理)

补充内容 (2019-4-7 16:47):
不好意思之前没表述清楚,要做的是一个减速器,还有一个要求是输入与输出要在同轴

网友A:
你这个挺牛逼啊,这么小,又这么大功率和这么高转速,我是做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挺牛逼啊,这么小,又这么大功率和这么高转速,我是做不出来了

请问大佬是不是这个提出的设计参数本来就是不可行的 感觉被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是不是这个提出的设计参数本来就是不可行的 感觉被搞了

不知道,我自己做不出来不代表没人能设计出来,保留意见

网友B:
题目陈述不清楚,最起码做什么用要知道,而且你确定转速,功率,工件大小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陈述不清楚,最起码做什么用要知道,而且你确定转速,功率,工件大小没问题吗。

不好意思之前没表述清楚,要做的是一个减速器,参数是他们给好的,我真的是毫无办法 从这参数看是不是基本不可行了

网友C:
先把是神马东东输入的亮出来让大伙见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是神马东东输入的亮出来让大伙见识一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之前展示给我的图是一个微型涡轮涡喷发动机

网友(点评):
这个啊,虽没有见过,但估计真有那么大功率和转速。但就算减速器可以做出来,散热也麻烦,按比较好的高效齿轮传动计算,发热也有300w以上,如果散热不处理好,那么小的东西300w很快就烧爆了

网友(点评):
机械传动效率应该是最高的,这个热损失你解决不了,其它问题可以免谈了

网友:
你最好再确认一下参数是不是多写了一个零。正常电机转速一般是3000r/min以下的

网友:
主要是6kw,这个不好办。直径31.2mm,也就两根手指大小,要出6千瓦的功率
4万转的轴承也是问题
速比10,比较好办
是不是需要新技术,是武器需要的

网友:
这样的速比导致减速机很难做出来,得好多级才能做出来。

网友:
转速太高了

网友:
楼主,请把设计任务书截图发上来,感觉描述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之前展示给我的图是一个微型涡轮涡喷发动机

一般的涡轴、涡桨工作转速木有这么高呀。润滑散热、轴承、齿轮、都是问题。

网友:
不得了,这个可能是黑科技,我可是一窃不通!

网友:
这个设计真的很牛叉。

网友:
我一个常年游走在直线传动的老狗,竟然对你的参数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