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机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9-04-07):
数控车好不好车这个直径80的孔,端面能不能车平,还是说要留退刀槽?

网友A:
可以加工,孔底端面加工后不是绝对的直角,至少有一个刀尖圆弧,是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工,孔底端面加工后不是绝对的直角,至少有一个刀尖圆弧,是可以加工的。

谢谢!

网友:
可以加工的,钻头先钻孔,然后镗刀扩孔加工,底面及端面是可以车平的

网友(点评):
壁厚这么薄您用钻头 且不说钻头的大小 您加工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数控车床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啊,有条件的话,用u钻更好,连钻带扩孔的

网友:
能车平,会有刀具半径的R角

网友:
“端面能不能车平,还是说要留退刀槽
似乎很在意退刀槽。对于工艺而言,如果必须平,加上退刀槽没毛病
但加上退刀槽,我认为设计就不合理了。那么薄的壁,如果有了退刀槽,显然应力集中就太严重了
最好和设计商量一下。这图设计应该改一下

顺便请教:这剖面线表示什么材料

网友:
内孔不好镗平,对车床师傅技术等级要求很高!

网友:
底部有装配接触要求的,材质太硬的,或者有受力要求的,可以在底部水平方向开一个空刀槽

网友:
分成两件加工,用止口配合后锁螺丝或焊接成形,成本少很多!

楼主:
各位大佬,如果改成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加那个沉台相当于脱裤子放屁。不是降低加工难度,反而是麻烦些了

网友:
图纸无法标清晰。  内孔底部是无法车平的, 最好画图时设计一个锥面。

因为钻头钻孔时,不易控制,一般都会钻深,所以会留下一个小的锥面。如果图纸要求是底部一定是平的,那加工难度增加,加工时间变长,废品率提高。(成本提高30%左右)

拐角处的直角默认会有R0.8的圆弧,最小可控制到R0.4(但要求R0.4时,成本提高15%左右)

网友:
加空刀干啥?相配件加倒角不就行了

网友:
工艺一般不这样要求,有退刀槽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