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会变长吗 ,为什么要张紧

楼主(2019-04-07):
如题,皮带我能理解,链条不是很了解

网友:
任何工件,在不同温度,不同环境,使用时间的长短,都会变形。只是变形量大小的问题。

网友:
没有涨紧轮,链条的涨紧程度都不好调节,总不能把齿距调来调去吧

网友:
您最好到现场体验一下重力的作用 您或许理论知识知道一点儿 但实践经验可能为零

网友:
当然会的,有磨损啊

网友:
张紧能提高传动精度,不张紧从动轮会有一定的自由度

网友:
链条拉伸长度会超出你的想象力

网友(点评):
如果链条特长,涨紧是要的,要不然真的会拉长到超乎想象

网友:
不会变长,两链轮如果间距太长,安装之前都是不会紧的,会往下垂。

网友:
重力,链条销轴磨损变细,节距变大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链条长度变化。

网友(点评):
是的,毕竟很多企业中,设备是全时间长年累计运转的。

网友:
链条会慢慢拉长的,一般张紧量要大于2节链条长度的,方便到时拆除链节。

网友:
怕掉链子

网友:
涨紧不是因为避免链条变长,如果不涨紧,可能高速会跳出齿外吧,还有噪音和传动精度,话说看着链条松垮垮挂在那也不是很舒服

网友:
太松容易掉链子

网友:
建议去现场看看

网友:
链条变长是次要的,主要是避免链条下垂过多,使链条与链轮啮合不良。同时能减轻振动。与带传动类似,张紧还能增大包角,增大传动的扭矩。

网友A:
看这链条的装配图,少一节不够,多一节就不紧了,如果不能调节链轮,则需要张紧。希望有帮助

网友:
多边形效应了解一下

网友:
使用涨紧轮主要是为了容易安装和齿轮和链条磨损后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链条的装配图,少一节不够,多一节就不紧了,如果不能调节链轮,则需要张紧。希望有帮助

只有这个回答的到位了,其他什么鬼,还拉长了?分明是为了调整链节固定长度产生的冗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个回答的到位了,其他什么鬼,还拉长了?分明是为了调整链节固定长度产生的冗余。

翻一下机械手册吧,链传动为何要分松边紧边?“拉长”的说法不准确,但也不算错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A:
看这链条的装配图,少一节不够,多一节就不紧了,如果不能调节链轮,则需要张紧。希望有帮助

也有过渡链节的解决方案

网友:
肯定会变长的,会有磨损,如果你用的链条很长,变长现象会非常明显

网友:
用过03C的链条(一种很小且并不常见的链条),一条还没有半米长,结果不到一个月就伸长了约3mm

网友:
本人是做链条链轮的,肯定会随着磨损拉长,张紧只是为了延缓更换,保持正常使用

网友:
肯定会啊

网友(2019-09-06):
链条变长主要是因为链条偏磨及多边形效应,所以需要张紧,至于偏磨的概念正是我最近一直想理解的。

网友:
钢厂 链条传输  就是如此

网友(2019-11-18):
链条的张紧设置主要是因为安装便捷,因为链条的节距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