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公差请教

楼主(2019-04-07):
外套是6061,内套是H62,想两个件配合紧凑后加工,但不知道两个件给双过渡、双过盈还是一个过盈一个过渡的好,请老师指点。
示意图,不要当真,只问配合公差。

网友A:
为啥要做分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做分体的呢?

简单说就是铜贵。细说话长,开始设计铜套单面只有3个厚,其他的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
H7/m6吧,参考定位销的公差。

网友B:
过盈就不需要台阶了吧?之前做过的耐磨铜套好像都是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盈就不需要台阶了吧?之前做过的耐磨铜套好像都是直的。

轴向受力怕顶出铜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向受力怕顶出铜套

那你这个就是过定位啊,对制造要求很高啊。

网友:
奇葩设计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推荐了,

网友C:
没有任何零件使用功能描述,大家怎么给你建议,比如零件设计功能,受力情况(是否承受转矩,轴向力),工况如何(如果是轴套,轴的转速,温升,润滑等),是否需要经常拆卸更换,仅仅给两个材料和尺寸,怕是自己都没想明白,大家更是爱莫能助

网友D:
双过渡或者双过盈可能装不进,能不能去掉台阶?或者一段重要配合尺寸过盈或过渡,另一段尺寸小间隙。

网友C:
没有任何零件功能和工况描述,所有的都是瞎折腾,首先要明确零件干嘛的,完成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分析工况,零件的受力情况(是否承受转矩,转矩有多大,轴向力如何),轴的转速多少,润滑条件,温升影响,再就是装配,如何定位,是否经常拆卸,这些都理清楚了,我想选什么配合你自然就有答案了

网友E:
顶头留一个很小的台阶做止口就好了呀,嫌铜贵可以用SF-1的轴承哇,或者特氟龙、NGA整一个就是了。按你图纸,实际加工出来很可能是无法安装到位的。

网友F:
外套铝合金材质6061,镶嵌时要注意它质软,容易产生变形的特点,所以要做小过盈量的配合。
而且H62的内套为什么设计成台阶状的?这样6061的内孔清根会不彻底啊,影响两个零件的镶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就是过定位啊,对制造要求很高啊。

可以说过定位,但在保证使用要求的情况下,考虑忽略一个配合,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套铝合金材质6061,镶嵌时要注意它质软,容易产生变形的特点,所以要做小过盈量的配合。
而且H62的内套为 ...

不清根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内套小倒角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头留一个很小的台阶做止口就好了呀,嫌铜贵可以用SF-1的轴承哇,或者特氟龙、NGA整一个就是了。按你图纸 ...

小台阶怕内套受力过大,顶出作用把铝盖顶坏。知道设计有问题,但目前办法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头留一个很小的台阶做止口就好了呀,嫌铜贵可以用SF-1的轴承哇,或者特氟龙、NGA整一个就是了。按你图纸 ...

我就是考虑顶头这边留浅直口,只是配合想精一点,请教给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任何零件功能和工况描述,所有的都是瞎折腾,首先要明确零件干嘛的,完成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分析工况, ...

谢谢你的高见,我没想到你这么细,不过有些时候不需要想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过渡或者双过盈可能装不进,能不能去掉台阶?或者一段重要配合尺寸过盈或过渡,另一段尺寸小间隙。

考虑长过盈+浅直口间隙,只是间隙面这边有粉料可能造成污染,想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任何零件使用功能描述,大家怎么给你建议,比如零件设计功能,受力情况(是否承受转矩,轴向力),工况 ...

没给你的可以忽略。

网友G:
设计确实奇葩,难道不能把轴肩两头长度重新分配下吗?,力不够,也不能两头受一样的力,毕竟你是在问两边用什么配合,基本上两头不可能严格保证同轴度和过盈量,所以要确定一个主要承受面。哪面受径向力哪面受轴向力都应该明确。建议36端加大过盈量,46端改为h6间隙配合,且长度改为15内,安装好后,在46的端面,以46位直径圆周打两到三个沉头螺钉孔打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就是过定位啊,对制造要求很高啊。

在复杂配合里寻求最优解,实际情况远没有理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确实奇葩,难道不能把轴肩两头长度重新分配下吗?,力不够,也不能两头受一样的力,毕竟你是在问两边用 ...

谢谢你的指点,对设计的评价也算你一半。

网友H:
哈哈,又到了我祭出此图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又到了我祭出此图的时候了。

调皮~吃瓜要吃全,不要找瓜皮。

网友:
|siralop发表于 04-08 08:23
谢谢你的高见,我没想到你这么细,不过有些时候不需要想那么多~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