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联结套的类型如何选择?

楼主(2019-04-07):
胀紧联结套有五种类型:Z1~Z5.选用时,具体该选哪种类型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种类多了去了  到Z20

网友:
胀紧套的额定扭矩要大于需要传递的扭矩;还有一个就是胀紧套传递的轴向力要大于需要传递的轴向力。机械设计手册上有选型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