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剖面符号怎么改成断面符号,不要箭头。

楼主(2019-04-07):
求教

网友A:
在剖视图选项中有设置的,改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剖视图选项中有设置的,改一下就可以啦

箭头去掉了,但是还是有一条折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箭头去掉了,但是还是有一条折线?

可以删除吗?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删除吗?大神

可以啊,先点那个箭头,选择分解,再点那个箭头就可以了吧

网友:
剖面符号可以编辑

网友:
啥,分解,楼上有人当是autocad吗

网友:
剖面符号的类型都是可以设定的,在试样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