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良心之液压缸不装导向带

楼主(2019-04-07):
      最近测绘公司好几根液压缸,都是使用三四年后缸头磨损漏油严重,活塞杆磨损严重。拆开后都是没有安装导向带。导向带是液压缸的重要部件之一,为了防止缸筒与活塞杆磨损,极耐磨,低摩擦,耐热,耐化学腐蚀,允许任何异物嵌进导向耐磨环内,防止颗粒对油缸及密封件损失,具有吸收振动性能,并有极好的耐磨性能和良好的干动行特性。
材质:PTFE+铜粉、酚醛夹布、木柏
主要特点:导向的作用和吸收振动性能,并有极好的耐磨性能和良好的干动行特性。
工作温度: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40~120 ℃。
导向带由于氟碳树脂( PTFE )的低摩擦、耐腐蚀、热稳定等优异特性,已被广泛用做摩擦、密封零件,特别是在腐蚀介质中,而这个问题往往是一般金属和其它非金属材料所难以解决的。氟碳树脂的弹性和韧性使之成为优异的密封材料,特别是当它被进一步通过种种填充改性以及与某些芳香族树脂复合成塑料合金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承载能力、热机械稳定性、耐磨性以及 PV 极限值等。
导向带本身价格并不贵,但是没有导向带几年后液压缸就会磨损严重损坏,而这种磨损无法挽救,只能更换零件或更换液压缸。供货商应该就是希望液压缸损坏后还到他那里买油缸或油缸配件。这种龌龊做法很隐蔽,新液压缸没有人会费劲拆开看里边的结构,等到发现时已经过了质保期,严重磨损。我们公司是有我们这样的部门可以测绘制作,免受供货商的胁迫,但是其他没有类似部门的公司就没有这么好运了。我想说这样做液压缸制作公司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网友:
他的心不会痛,但会让他死掉!

网友:
有可能是设计缺陷。

网友(点评):
不是设计缺陷,确实有不良人这样做。

网友:
也许这家公司是测绘别人的产品,照猫画虎做出的产品,压根不懂,都有可能,尤其门槛比较低的产品。

网友:
液压这块儿其实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先河?总之就是缺乏创新。。。

网友:
问,没有设计还是没有安装?

网友A:
这个是看活塞头和导套材料的,活塞头和导套使用的材料较硬,例如35,不能和缸内壁、杆外径硬磨,这时候之间间隙会有0.5mm,需要安装导向带来导向。如果使用的材料较软,例如HT250,这时候就间隙会放的比较小,直接靠活塞头和导套来导向

网友A:
我以前的公司设计的时候是把活塞头和缸口导套作为易损件来设计的,如果需要维修更换的话,只用换这两个便宜件,缸体和活塞杆是不会需要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活塞头和导套材料的,活塞头和导套使用的材料较硬,例如35,不能和缸内壁、杆外径硬磨,这时候之间 ...

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活塞头和导套材料的,活塞头和导套使用的材料较硬,例如35,不能和缸内壁、杆外径硬磨,这时候之间 ...

是更换导向带方便一点还是更换缸头方便一点?是更换导向带便宜还是更换缸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公司设计的时候是把活塞头和缸口导套作为易损件来设计的,如果需要维修更换的话,只用换这两个便宜 ...

是更换导向带方便一点还是更换缸头方便一点?是更换导向带便宜还是更换缸头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更换导向带方便一点还是更换缸头方便一点?是更换导向带便宜还是更换缸头便宜?

使用导向带和使用导套直接导向的更换频率是不一样的,仅靠导向带的更换频率更勤一些,我以前的公司做的是大型的液压机,更换一次密封很麻烦的,跟更换费用相比,零件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导向带和使用导套直接导向的更换频率是不一样的,仅靠导向带的更换频率更勤一些,我以前的公司做的是 ...

社友所说也有道理,但是这样设计的话要和甲方沟通确认,或者在设备使用说明中说明情况,就像我们公司液压缸拆开才发现这个问题,还得装回去再做零件,这样更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活塞杆也磨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社友所说也有道理,但是这样设计的话要和甲方沟通确认,或者在设备使用说明中说明情况,就像我们公司液压 ...

设备使用说明书应该要说明的,以前的公司说明书里面包含油缸剖视图和易损件的详细尺寸图纸,还有易损件的清单,油缸里面的密封圈清单

网友(2020-07-01):
有些就是低价油缸,还有的设计槽深3.5,工人装3mm导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