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很小,但是目前还没人能搞定的小钣金折弯

楼主(2019-04-07):
就是这两个小东东,材料弹簧钢之类的,要有弹性;
用来拆电路板上的芯片的,用法:直接从上往下硬压下去,开口自动涨开,然后钩住芯片侧边底部,再往上提将芯片取下
数量不多,一样十几个的样子,有能做的直接回复联系方式!

楼主:
难点就是太小,材料太薄,开口0.6尺寸太小不好折;所有尺寸,包括材料厚度公差+-0.05;
目前几个厂家做过几次,都不行,要么没弹性,要么一用力就从折弯处断掉;

网友(点评):
这种要加热后折弯,防止断裂;折弯后再进行热处理,保持弹簧钢的弹性。这种要找专业点的厂家给你安排好工艺。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支招,我叫他们试试

网友A:
不能做成开合机构的吗?

网友B:
能不能做成一种镊子一样的东西

网友C:
关键是材料,这地方都可以多折点再噶下去。

网友D:
买个现成的拆卸器

网友:
方管切开

网友(点评):
也行,但是没有找到符合要求的方管,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E:
弹簧钢不好折哟!反弹太大了,折弯的公头需要设计成负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做成开合机构的吗?

按道理是可以的,但是客户要求一定要做成这样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做成一种镊子一样的东西

肯定是可以的,主要是客户已经认可这种方式,我们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材料,这地方都可以多折点再噶下去。

是的,这样做是最好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连这个形状都折不出来,所以还没到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现成的拆卸器

贵呀,这个操作起来更灵活更方便,而且已经有人做出来了,现场正在用,我们的还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钢不好折哟!反弹太大了,折弯的公头需要设计成负角了!

是的,好几家都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呀,这个操作起来更灵活更方便,而且已经有人做出来了,现场正在用,我们的还没搞定

不就几元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