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很多机床的ABC轴正向,与XYZ轴正向,并不符合右手螺旋定则?

楼主(2019-04-07):
是不是ISO和JB/T3051都规定,ABC轴正向,与XYZ轴正向,应符合右手螺旋定则?

但我发现很多机床的ABC轴正向,与XYZ轴正向,并不符合右手螺旋定则,

为什么?(日本机床不遵守该规定?)

网友:
相对方向是反的,这个规定大家都遵守的,按操作角度看就对了,有的帖的是工作台移动方向,和加工需要的正方向是反的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判断基准选用的不一样。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4-08 09:22相对方向是反的,这个规定大家都遵守的,按操作角度看就对了,有的帖的是工作台移动方向,和加工需要的正方向是反的
就是虽然标的是B轴,但实际是B'轴,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4-08 09:22相对方向是反的,这个规定大家都遵守的,按操作角度看就对了,有的帖的是工作台移动方向,和加工需要的正方向是反的
这是一台日本加工中心的坐标轴图,其标注的B轴实际是B'轴(工件旋转),也就是说,其Y轴实际是与B'轴成右手螺旋定则关系,而与真正的B轴并不成右手螺旋定则关系,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图形的z和x方向,不是你理解的样子,方向是对的,只是图形转了90°绕x方向。所有你看的b轴方向和理解的就不一样了。图没错。

楼主:
这台机床标注的B轴实际也是B'轴,但这台机床的Y轴与实际的B轴成右手螺旋定则关系,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4-08 09:22相对方向是反的,这个规定大家都遵守的,按操作角度看就对了,有的帖的是工作台移动方向,和加工需要的正方向是反的
这个和5楼那个,B轴正向是否相反?

网友(点评):
这图比较直观了,没问题,和5#对比一下就是找不同了,你看缺少了啥?机床底座!5#只是简单指示运动方向哪个方向是正的。7#是直观的表示动作方向,里面线路怎么接,齿轮怎么配都不管,要的就是图的效果。

网友(点评):
我自己慢慢琢磨琢磨……

网友(2020-05-22):
兄弟,图5和图7的B轴方向明显相反,正常图7为正解,至于图5的方向建议咨询设备供应商,或者自己对照某一段带B轴旋转的加工程序看方向与实际是否一致。你就知道图5标注是否正确了。更直接的你去机床打手动B轴正向进给看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