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钼加工用什么切削液啊

楼主(2019-04-08):
请教下大家现在有个试样加工钼,车铣钼,用的切削液没多久变酸性了为啥啊

网友A:
好的切割液和切削液是不同的产品,也不会通用,有的搞噱头的车铣电火花都通用的那种药水用不长,而且有腐蚀性,正规的品牌还没见过谁家生产这通用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切割液和切削液是不同的产品,也不会通用,有的搞噱头的车铣电火花都通用的那种药水用不长,而且有腐蚀 ...

谢谢!为啥会变酸性啊,是钼和切削液起反应了吗

网友(点评):
本就是化工产品,是不是起反应了咱不懂,估计应该会。汽车用的润滑油不同品牌混用都告知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的后果呢。

网友:
晕!接触金属加工液行业数十年,竟然不知道有这样要求的产品!

想请教楼主:
1、现在选择的产品,是什么类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  品质如何?适用与否?
2、单纯碱值降低,不难解决。提高碱储备即可,只是好的原料,自然会增加成本。

网友:
钼在常温下不与HF、HCI、稀HNO3、稀H2SO4及碱溶液反应。钼只溶于浓HNO3、王水或热而浓的H2SO4、煮沸的HCI中,基本可以排除钼与切削液反应的可能性
切削液变酸性很大可能还是切削液变质(细菌)
如果非要认为因为钼是切削液变质的原因,那可能就是下面这种情况,钼氧化物只有MoO3是酸性,可以与碱性溶液反应,可以观察一下是否加工后工件表面颜色、状态是不是有明显的改变,MoO3是为淡绿或淡青色的白色粉末,钼是银白色金属

网友:
有一种专利:钼合金加工水性切削液,由基础油、防锈剂、合成润滑剂、表面活性剂、新型表面活性剂、金属缓蚀剂、水组成。本发明具有优良抗钼腐蚀性能和优良的使用液pH值维持性能。

网友:
不同的材料选用不通的切削液,切削液厂家会给出适用建议,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有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2019-07-03):
那是因为切削液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