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链传动,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9-04-08):
请教各位大神,这种链传动,电机选型问题,最好详细一点,本人不胜感激

参数:

1、转速1-50r/h

2、每个瓶子的重量是3.6kg(里面加上液体的重量),瓶子材质为304不锈钢

3,与瓶身摩擦的滚轮,材质为聚甲醛

4.每排7个瓶子,一共5排,两个电机通过链轮和链带动

5、每排瓶子之间的左右 中心距为200mm  6、每排与每排上下间距为280MM

根据这些参数,我想问问,扭矩是多少,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

补充内容 (2019-4-8 11:42):
7、瓶子倾斜角度为15°

网友A:
楼上的都是废话,在下给你演算一遍:取一个瓶子分析,作用在摩擦轮上的正压力Fn=mg*cosβ=3.6*10*cos15=34.8N
驱动一个瓶子所需的扭矩M=Fn*б=34.8*0.4=14Nmm=0.014Nm(б:摩阻系数,钢材与塑料之间的摩阻系数约为0.4mm)
驱动功率P=M*ω=M*2πn=0.014*2*3.14*50/3600=1.2*10-³W
最下一排瓶子,距离链轮最近的4个瓶子经过一个摩擦轮传动.
摩擦轮效率一般为70%,这些轮子所需的驱动功率P1=P/0.7=1.2*10-³/0.7=1.7*10-³W
另外的3个瓶子经过3次摩擦传动,则每个所需的驱动功率P3=P/0.7³=1.2*10-³/0.7³=3.5*10-³W
那么这一排的总功率P4=4*P1+3*P3=4*1.7*10-³+3*3.5*10-³W=0.017W
最下第二排,因为经过一级链传动,效率为80%,那么这一排功率P5=P4/0.8=0.017/0.8=0.02W
最下第三排,两级链传动P6=P4/0.8²=0.017/0.8²=0.027W
最下第三排,三级链传动P7=P4/0.8³=0.017/0.8³=0.033W
嘴上一排,四级链传动P8=P7/0.8=0.033/0.8=0.04W
总功率P9=P4+P5+P6+P4+P8=0.017+0.02+0.027+0.033+0.04=0.137W
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然而理论上就是这个数据。因为一小时才50转,减速比太大了,力矩放大了千百倍。
以前有人用手机里的震动电机,可以吊起电冰箱,就是这个道理。你实际应用要考虑到惯性力,建议你买一个50W的三相电机。

网友: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电机做承载的总负载时多少,然后选择一个品牌的电机,电机都有相关参数的资料,资料都说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
工况比较复杂,需要简化一下才能分析!

网友:
推荐使用迈迪设计宝,手算太慢了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网友(点评):
顺带转发一份给我吧,sunnyshmily@qq.com,感谢!!!

网友:
钮矩跟链轮直径有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1614117964@qq.com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497287686@qq.com 大侠也发我一份吧,也经常用到类似传动的计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guozaixun@163.com,大神帮忙也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大神,同求,现在正想往这方面发展,但是一直没有个头绪1300902564@qq.com

网友:
这是检测液化气的吧

网友:
拍个脑袋,建议选个200w的减速调速电机足够了,减速比20-30,自带调速器,如果没有空间或嫌个子太大,那就按上面大侠计算的选小的。启动转速太低的话,就要用变频器。

网友C:
聚甲醛确定能转得动聚甲醛摩擦系数很小。到最后一个基本上没有扭矩了。给我的主观感觉是转不动。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网友:
求发邮箱,我也想了解怎么计算145028185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大神,同求,594764926@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是废话,在下给你演算一遍:取一个瓶子分析,作用在摩擦轮上的正压力Fn=mg*cosβ=3.6*10*cos15=34. ...

计算过程很详细!从末端传动到电机轴端的计算功率再乘以一个设计裕量,功率比较小,设计裕量系数可以取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dimg0714@163.com,大神帮忙也发一下,最近在学习相关方面的东西,不胜感激

楼主(2019-10-31):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谢谢。60436983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甲醛确定能转得动聚甲醛摩擦系数很小。到最后一个基本上没有扭矩了。给我的主观感觉是转不动。你可以再考 ...

我是楼主,设备已经做出来了。是这样的,聚甲醛的摩擦系数太小了,现在导致最边上的两排,有停转的现象。现在把滚轮改成橡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是废话,在下给你演算一遍:取一个瓶子分析,作用在摩擦轮上的正压力Fn=mg*cosβ=3.6*10*cos15=34. ...

力矩不是等于力乘上距离吗?为什么你的算式里并没有瓶子半径?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  我发你些资料

w744486651@163.com  同求资料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