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图中能单独修改某些零件的显示模式么

楼主(2019-04-08):
想装配体的时候,所有零件的显示模式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装配图中可以么

网友A:
什么叫工程图,什么叫装配图,贵司有审核人员吗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单个零部件显示和装配关系下都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单个零部件显示和装配关系下都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但是不是那么显示的,只有工程图的显示模式可以修改,零件的显示模式都是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工程图,什么叫装配图,贵司有审核人员吗

抱歉,自己闹着玩的,没人管

网友C:
装配体的工程图里面可以选择某一零件隐藏不显示,也可以选择某一零件显示其内部隐藏的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体的工程图里面可以选择某一零件隐藏不显示,也可以选择某一零件显示其内部隐藏的边线

显示隐藏边线并没有改变显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