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顶起机构如何才不会卡

楼主(2019-04-08):
如图,气缸升降时候,带动的机构由两根卸料螺栓导向,但是气缸安装位置稍有偏移,机构就会卡死,导向成为阻碍,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气缸活塞杆用挠性杆端接头,试试

网友A:
2根导柱  气缸在侧边 卡死不是应该的么

网友:
一般外带导向的气缸都要用浮动接头吧

网友:
加浮动接头

网友:
如楼上所说    浮动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根导柱  气缸在侧边 卡死不是应该的么

对啊,这样不卡,那就没道理了

网友:
浮动接头都无用,要把被推物的自由度限制成1,,用带直线轴承的气缸,调整好气缸对正,就不卡了。

网友:
可以加连接头或航空接头

网友:
浮动接头无用,需要改导向。便宜的干法是导向上加个无油衬套。

网友:
改浮动接头是瞎搞。受力不均,再怎么浮动也是乱来。本身结构就有问题。要么增加弹簧缩进,要么大力出奇迹,更换大力气缸,或者液压缸。或者增加导向,防止倾斜。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图

网友:
加衬套,光滑度要好

楼主:
紫色的是气缸  浅蓝色部分为导向轴  天蓝色部分为衬套

网友:
倒杆气缸  倒杆气缸相当于增加两根导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