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样操作才能装配与测量同时进行

楼主(2019-04-08):
如图,SW怎样操作才能装配与测量同时进行?想在装配时对于一些尺寸进行测量,以便于及时整理一下设计的思路。可这方面的显示都是缺损状态。

网友A:
没看懂图片有什么用,根据你的意思,你可以试试测量结果里面的“创建传感器”

网友(点评):
图片只是摆设,意思是那轴是想到在装配图中画出来的,现在从外部插入齿轮等进入装配状态了这时我要检查一下拉伸作图有没出错(如果退出装配就有了多余动作)。可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图片有什么用,根据你的意思,你可以试试测量结果里面的“创建传感器”

图片只是摆设,那轴是在装配图中画出来的,现在从外部插入齿轮等进入装配状态了,这时我想到要检查一下作图有没出错(如果退出装配就有了多余动作)。可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只是摆设,那轴是在装配图中画出来的,现在从外部插入齿轮等进入装配状态了,这时我想到要检查一下作 ...

那就使用测量工具,难道测量工具无法使用吗

网友(点评):
怎么用,全是部图片那样缺损状态啊

网友B:
异想天开,装配时发现画错了那就×掉配合,去修改零件
不然你就用自顶向下

网友(点评):
我不明白,本来装配就可以作零件的,又何必再进进出地倒腾呢?

网友(点评):
可以作的话那你为什么又在这里问呢?看第二行字

网友:
退出“配合”这个当前任务就可以测量了吧

网友C:
其实软件应该都是相通的,SW自带有教程,我建议你看一遍。用过其他三维,用SW应该很简单的。如果年龄大了,基础的不了解,可以 加一个SW的群,里面都有人给你解答。

网友(点评):
说简单多简单,但要学点道道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啊,不信的话,我这新手考你一下怎么样?

网友(点评):
我一直用INV,然后转的SW,软件操作的技巧还是要看基础教程和视频。论坛里面有SW板块,你可以去看看。但对画图作用不大。因为我用过其他软件,所以我觉得SW上手简单一些。

网友(点评):
用INV也来吹牛啊,省省吧。

网友(点评):
我是好心帮你,目前用SW也有几年了,只是把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方法和你分享一下,没想到你处处带有敌意。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吧。你看看我的留言,我吹什么了?有看不起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软件应该都是相通的,SW自带有教程,我建议你看一遍。用过其他三维,用SW应该很简单的。如果年龄大了, ...

社区这个群体不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异想天开,装配时发现画错了那就×掉配合,去修改零件
不然你就用自顶向下

这样的话就不够智能了,改的东西太多了,有些人零部件的尺寸是有装配体间的其它人零部件决定的。对于一些规则的我已能实验,但不规则的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就不够智能了,改的东西太多了,有些人零部件的尺寸是有装配体间的其它人零部件决定的。对于一些 ...

他在装配的时候想测量,打个比方拧一个螺丝到螺纹孔里,拧了一半,想量一下孔深度,不把螺丝拧下来怎么量?想量一下,就关掉配合,零件尺寸在装配体里也可以改,双击零件就能显示零件尺寸然后双击想改的尺寸的数字就行,想偷懒也不是这样个偷懒法,还差点那几下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