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种计算简明

楼主(2019-04-08):
看了不少书,都是在似懂非懂的状态,有那个大师傅总结得有,这些选型计算
1,电机,恩,首选三相异步电机,然后算转矩

就一个桶吧,两边轴承支撑,加一个皮带轮,那么它的转矩,就是桶的重量(整个桶,加轴,加皮带轮吗,,,?)乘皮带轮的半径,再除以9.8,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得到转矩,然后在过渡到皮带轮,这个皮带轮要小,因为这里,要减小转矩,(转矩的变化,跟转速比例是反比的,这里要加速减传矩,就是说这个转矩除以,大皮带轮除小皮带轮的数,得到小皮带轮的身上的转矩),不知道对不对,然后看这个转矩够不够,小的时候可能就够了,不够的话,加减速机,这减速机,选择减速比,每个型号的减速机,减速比几乎都可以选,这里主要看这个转矩的力,那个减速机的输出轴直径够不够支撑,(好像是这样,那个减速机输出轴能承受多大力的表格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只能看经验了),然后这里就要看选择了,或者还有什么讲究,是要输入轴再套一个轮,还是那个电机连在一起的,好像电机连在一起的要贵点,但是套轮的话就可以,再控制一个增减。当然,这里也可以不用减速机,弄一组带座轴承,配跟轴,这个也可以控制速度,这端是小轮,另一端大轮,减速比就是大轮除以小轮,但是这个与减速机的区别在哪?感觉都是一样的用诶,对了回归正转,现在的转矩再减小以后,看表格选电机,转速的话就看着选几级电机,应该就是这样选的,但是也有点恍惚,因为有好几个变量,要自己估,第一组轮的比例,就是两个,还有下一组轮,如何选减速的,减速机也是一个变量,一脸懵逼的估,其实现在我只算转速的,领导给个电机功率,给个最终转速,自己去配,
2,气缸,这其实我还没用过,
根据气缸的负载状态,确定气缸的轴向负载力F

怎么确定,那个大师傅举个例子,
根据负载的运动状态,预选气缸的负载率η。

这个看表,,这速度应该是气缸推进速度

根据气源供气条件,确定气缸的使用压力P。P应小于减压阀进口压力的85%

这个也看表,,但要问一下气压

根据气缸的操作距离及传动机构的行程比来预选气缸的行程。为便于安装调试,对计算出的行程要留有适当余量。应尽量选为标准行程,可保证供货速度,成本降低。

这个还好,可以画好了,试出来,但太复杂了,也不行

其他的就不管了,标准气缸,亚德客SE那个就行了,

其他的暂时用不上,如果有其他的选型资料也来者不拒

网友:
等会再来学习

楼主:
这不行,调了字体没有,插了图也没有了

楼主:
不是说力矩、转矩和扭矩在电机中是一样的嘛,这个额定转矩是什么,对了,还有如何选择要不要制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871&highlight=%CD%BC%CF%A7%BA%CF%BC%AF
很用心做 ...

恩,在用,这表格都是那里截的,哪里没有电机

网友:
现在真正会计算的人不多啊。

网友B:
自己查资料,根据公式写个有excel表格,每次用的时候就直接输入变量,就可以得到结果,很简单。自己写的会影响深刻些。我都是这样操作。

网友(点评):
自己写的 当时深刻 过几天就丢了

网友C:
虽然有计算软件或者表格可以输入数据得出结果,但是,计算软件和计算表格里涉及到的常数如果是一个范围内的值,设计的结果就是要么比较保守,要么裕量取得不足。作为设计工程师最好自己能手算或者懂得计算方法,这个才是真正的学到本质性的知识了。

网友:
大神很多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计算软件或者表格可以输入数据得出结果,但是,计算软件和计算表格里涉及到的常数如果是一个范围内的 ...

做excel表格就要求,理解了计算方法并总结了思路。如果自己写的表格,都不能理解。那就不能更指望他会笔算。设计的结果是否保守主要看你参数怎么调节。再说几十个电机,如果都手算,很任意出错。做excel表格把自己的思路整理在里面,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思维。效率高,逻辑清晰,准确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查资料,根据公式写个有excel表格,每次用的时候就直接输入变量,就可以得到结果,很简单。自己写的会 ...

如果是这样的说法。那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学。因为学什么都是当时深刻,过了就忘,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excel表格就要求,理解了计算方法并总结了思路。如果自己写的表格,都不能理解。那就不能更指望他会笔 ...

会手算才能知道excel表格有些数据的调整方向和调整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手算才能知道excel表格有些数据的调整方向和调整范围。

大哥你怎么就喜欢跟我犟呢,为什么一定是手算,心算就不能代替手算吗?我感觉你钻进了手算的套子里了。用笔计算,论坛里的一般都会,主要的是公式计算的思路。理解思路,谁不能算,之所以不会算就是因为没有了解思路。我说自己做个excel表格,就是把自己的思路在表格里面体现。

楼主:
你们说的都是公式性,我想要的是那种步骤性,真的要每步都知道是什么,得到的用来干嘛,也不用特别准确,有个系数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D:
电机,首先明确负载,转速(例如输送带的皮带辊需要的转速和扭矩),明确中间传动方案,(皮带,减速机,链轮,还是组合),因为每种减速范围一定的,根据总的减速比(总减速比尽量小,一般减速比越大,成本越高,1440,2800电机常用),选定方案后。计算扭矩,根据扭矩和转速选定功率,再放个安全系数,选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首先明确负载,转速(例如输送带的皮带辊需要的转速和扭矩),明确中间传动方案,(皮带,减速机,链轮 ...

有点感觉,就是这种样式的,感谢黄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感觉,就是这种样式的,感谢黄工

补充一下,传动方案的选择,和传动比的分配,要考虑很多因素成本,空间,使用环境和使用要求,载荷性质等,所以不是瞎估,当然机械设计本身是一个有很多个解的计算题,答案是不是唯一的,有些参数在合理范围预先设定一个,后面的计算验证一下是否合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