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这个滑台和夹持器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9-04-08):
(图片)

楼主:
我是做自行车立体车库设计

网友A:
你设计这个要达到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这个要达到的目的?

我这部分主要是先通过夹持器夹住自行车轮胎,然后通过同步带滑台再把自行车拉进来

网友B:
楼主把说的这个做一个简要描述,你要实现的功能或者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自行车车胎所有规格都要能适应吗?图片也是个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说的这个做一个简要描述,你要实现的功能或者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自行车车胎所有规格都要能适应吗?图 ...

我这个打算是右边那部分有个夹持器把自行车轮胎夹住,然后通过同步带滑台拉进来,最后升降到地下存取,自行车就以主流共享单车为准

网友:
你这个是做共享单车存放的库房的吧?

网友:
车胎部分可以用两个倒钩用于固定,也可以参照自行车刹车做夹具,还可以在坐垫的那个轴做个夹具防止自行车左右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