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阵列零件的精确定位问题

楼主(2019-04-08):
图片中二根轴是通过列阵得到的,轴间距现为47.92,而需要把其中一根轴移动到轴间距56.25的位置上去,怎样操作?

网友:
路过,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ctr+左键  生成后,基准面+同心距离不就可以定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左键  生成后,基准面+同心距离不就可以定位了吗。

原始数模在这里,动不了啊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lvy55H

网友:
阵列的图形是同一个实体,只能修改阵列参数来改变位置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子,楼上是我的原码,有烦给一个操作程式

网友:
什么阵列,这是人家给别人做的模型,直接另存为一个多实体零件,真服了楼主,竟然区别不出这究竟是不是装配体文件

网友(点评):
刚才自己做的,内中有我的意图在其中,我急你不可急啊

网友:
用装配体去实现不好吗?实体阵列的方向是不是要选择实体零件的边线?

网友(点评):
我用UG时习惯在装配体中设置零件,这样方便,不烧脑又不会出错。所以SW从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力求这种方法

网友:
做个图辅助的草图 找到那个圆心,用草图驱动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数模在这里,动不了啊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lvy55H

SW装配体分享文件转IGS档比较好,不然找不到原零件,打开也没用。

网友:
你这文件都是坏的

网友(点评):
对了,零件文件未附上

网友:
请附上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