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发动机生产线辊道相关)

楼主(2019-04-08):
毕业设计,需要设计一个发动机生产线的辊道部件设计。
现在确定的是输送速度10m/min,托盘大概在800*800左右,积放式,用辊轮输送,辊轮与滚轴之间有粉末冶金摩擦垫片,辊与辊之间用轴加上锥齿传动(减少噪声),发动机输出动力用链条,一个电机大概带动。
然后请教大家的是电机选型如何计算?辊轮如何选型(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相关的,难道这个要自己设计吗?)?
附图是辊轮和滚轴的连接,以及单个线体的俯视图,请教各位大神图片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作答!

网友A:
把第一张图的各零件用代号注释出来。

”发动机输出动力用链条,一个电机大概带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发动机输出动力用链条传动,链条后面传动的是什么零部件?电机在这里又是拖动什么零部件?

网友B:
确定每段独立驱动的辊道输送总负荷,计算最大摩擦力摩擦力,一般积放式摩擦辊道对于电机驱动辊道的长度有限制,通常用“每段独立驱动的辊道输送工件不得超过××个”表示,0.37kw~0.55kw的减速电机基本够用了。你的截图是标准的伞齿轮传动,减速电机驱动伞齿轮,每个辊子轴上的伞齿轮互相传动,减速电机与辊子轴之间采用链轮和链条传动。当输送的工件堆积时,摩擦片在弹簧的作用下起到打滑作用。辊轮需要非标设计,直径、厚度、间距、表面处理等统统以实际工况需求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张图的各零件用代号注释出来。

”发动机输出动力用链条,一个电机大概带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就是说电机输出端接链条,然后链条出端接第一根辊轴,在通过辊轴和锥齿将动力传递给其他滚轴,一个电机大概带动图二(一个线体单元)的那么多辊轴。第一次发帖,有些东西不太懂,请谅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每段独立驱动的辊道输送总负荷,计算最大摩擦力摩擦力,一般积放式摩擦辊道对于电机驱动辊道的长度有限 ...

哇,感谢大神,我查了一下,摩擦垫片采用粉末冶金的,摩擦系数在0.35-0.55,对吗?
另辊轮和托盘之间的摩擦系数大概是多少呢?
感谢感谢!

网友(点评):
摩擦片是直接购买标准品,至于摩擦系数都是理论计算,实际还是需要现场调整弹簧预压力。

网友(点评):
摩擦套的材质及摩擦系数根据具体使用工况而定,也有用尼龙或PTEF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哇,感谢大神,我查了一下,摩擦垫片采用粉末冶金的,摩擦系数在0.35-0.55,对吗?
另辊轮和托盘之间的
感谢大神,现在明白了,感谢感谢

网友(2019-08-20):
伞齿轮积放线专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