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减速器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04-08):
这种减速器叫什么名字,谢谢谢谢

网友:
不是减速器。是次摆子油泵。

网友:
这是减震器吗 里面都有密封圈

网友:
这是内啮合齿轮泵啊。

网友:
不是减速机

网友:
确实是内啮合齿轮泵

网友:
这个产品叫摆线转子泵或摆线转子马达.

网友:
呵呵,去掉齿轮后,就会看到壳体背面的沟槽,能够分辨出出入口了

楼主:
涨姿势了,谢谢各位

网友: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