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字体调中问题

楼主(2019-04-08):
SW软件对图片中作字号,但上下位置存在偏下,想向上移动一个距离使其居中,但找不到没有相关操作指令怎么办?

网友A:
在草图中新画一条边线 ,不要选零件本身的边线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啊,依图看并且这条线还要有意识画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草图中新画一条边线 ,不要选零件本身的边线

还有一个问题,这种字体怎么拉伸不了呢?

网友A:
字体选择宋体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选择宋体试一下

是的,宋体可以,但我想要“华文云彩”拉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选择宋体试一下

又一个新问题来了,宋体拉出来存在如图的缺陷怎么办?

网友:
拉伸的时候选择目标没选到。先选草图,再拉伸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宋体可以,但我想要“华文云彩”拉不起来

首先华为彩云在设计上就没有对工程软件做优化,存在【零壁厚】的情况,所以无法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