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夹持器怎么设计计算啊

楼主(2019-04-08):
看了好几种无从下手

楼主:
比如这种说是滑块运动,但这样怎么带动两边夹持

网友(点评):
这些连杆机构计算,可以用虚位移或者虚功计算。

楼主:
还比如说某宝这种,中间圆弧那个部件怎样设计

楼主:
麻烦大手子指导哈,可以有偿

网友:
去搜以下米苏米网站,站内搜夹持器然后选择带三维图的,里面油很详细的三维图和工作原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