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术协议必备的内容有哪些?

楼主(2019-04-08):
作为合同的补充,技术协议厚的几百页甚至上千页,薄的只有一张纸。
个人觉得只要写全面了,没必要浪费纸。
请问,技术协议必备的内容有哪些?

网友:
1,明确设备的技术参数目标,也就是设备性能要满足这些技术参数;
2,对某些重要参数的约束情况;
3,设计参照的标准是什么?
4,验收标准是什么?
5,对于质量的约束条件是什么?这个可以和第4条合并。
6,对设备配置或者配套件的要求是什么?
7,对供应商或者品牌的要求也可以写进去。

网友(点评):
说得是核心的内容,个人感觉应该补充一下其它方面的,比如:资料交付,供货范围,安装调试服务

网友(点评):
补充的很对!

网友:
核心内容就是楼上所说,但越详细越好,省的后面未注明的地方起纠纷。

网友:
和配置,功能,验收等等一切与钱和服务有关的,复杂还是简单,还是需要双方对设备的共识,假如是通用机床改造,几项小改,一页就搞定。如果是一个专机,不仅需要对每个重点结构描述清楚,主要外购清单列全,元器件采购商也得清楚。还罗列交货清单,验收和各项售后服务标准。还有设备使用对像前道工序要求甚至图纸,设备加工后精度要求,效率要求,CPK要求等等,最近一个协议还看到OEE要求的。。。

网友:
具体看行业,一两句说不清楚,非标技术协议:主要是甲乙双方责任、项目要求、系统配置、包装运输、安装调试、培训验收以及其他。

网友:
除了上面大侠们提到,其他只要是觉得自己公司底气不是100%充足都都写上保护性质的条款,具体套路参见BAT这些公司的注册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