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转速大小与范围

楼主(2019-04-09):
经各位大哥的一番指点,现在已经明白: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和变频电机都可以用变频器进行调速,前者低频容易被烧坏,后者的频率适应范围更广。为了有一个及时的回帖,才续写此贴,望各位见谅,小弟现在又有一个不太确定的问题,如下:
假设我选择YVP100L-6此款变频电机,其
可以在5~100HZ范围内连续调速,5~50HZ为恒转矩运行50~100HZ为恒功率运行,级数p=6,额定转速1000rpm(或940rpm),额定电压380V,额定功率1.5kW,n=60f/p,是否就是说
100Hz对应着电机转速1000rpm,50Hz对应着电机转速500rpm,5Hz对应着50rpm,依次类推.....,我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
不懂,看高手回复

网友A:
n=(1-s)*60f/p,s,p不变,n与f成正比。

网友B:
楼主你列了一堆数字公式,我懒得陪你算了,我估计你也没搞清楚,异步电机无法达到同步转速,那么你的实际值要比理论值少一些。
提到了额定转速是1000r/min,那额定的频率是50hz而不是100hz,不要糊弄搞乱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电机原本的参数没错,是你把型号和公式搞错,型号里的-6是是6极,不是6对极,然而电机的极数都成对出现的,计算公式里的P是极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列了一堆数字公式,我懒得陪你算了,我估计你也没搞清楚,异步电机无法达到同步转速,那么你的实际值 ...

嗯,的确没弄清楚极对数,现在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s)*60f/p,s,p不变,n与f成正比。

s是什么??兄长能否详细示下,1-s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s是什么??兄长能否详细示下,1-s是??

s是转差率。楼上有社友已经说了异步电动机不可能达到同步转速,实际转速会比理论转速小一点,就是这个意思。你找本《电机学》的书好好看看几种调速方式,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是转差率。楼上有社友已经说了异步电动机不可能达到同步转速,实际转速会比理论转速小一点,就是这个意 ...

哦哦,这样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