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教3/8英寸牙怎样画

楼主(2019-04-09):
sw求教3/8英寸牙怎样画

网友:
找一下螺距,牙型,大径小径这些不就可以画了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
其实三维上不需要很详细的画出啊,查个大概的尺寸,外螺纹的话插入个装饰螺纹线就行了,内螺纹的话使用异形孔向导,反正在工程图里面标注一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