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可以让一个人控制两个千斤顶同时起升

楼主(2019-04-09):
如图所示,下面两个圆柱是两个千斤顶,间隔2米,在无气动液动控制的前提下,如何一个人同时控制两个千斤顶同时起升。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机构设计案例可以参考的。

网友A:
看看教练车的刹车改装连杆就知道了

网友B:
螺旋千斤顶吗?还是其他?

网友C:
小孩的学习桌见到过吧,参考结构就差不多了。

网友D:
用液压千斤顶,然后两个千斤顶连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液压千斤顶,然后两个千斤顶连通起来

不能用液压系统,这个本身做的就是液压系统的应急手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千斤顶吗?还是其他?

千斤顶可以任意选择,只要实现统一控制就好了,只能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教练车的刹车改装连杆就知道了

我这个间距有两米,而且起重要求有十吨,用连杆的话一个是连杆自重和承重,还有一个问题是连杆一旦扭曲一点就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孩的学习桌见到过吧,参考结构就差不多了。

没明白  没见过啊 大师

网友:
无气动液压的情况下,电机升降可以么?不过,你那起重量10吨,电机、链条、齿轮组合,可以么。

网友:
淘宝一下丝杆升降机,会有你想要的方案

网友E:
用一拖二的千斤顶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拖二的千斤顶是否可行

可以啊  关键手动的没好到1拖2的呢。大神有采购链接么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要把用单存手动机械结构来控制,不能用任何电、液等驱动方式吧,可以采用液压升降台,把原来的液压缸用千斤顶取代

网友:
中间增加一个联动机构。

网友:
载重挺大啊,不用液压 纯机械结构不太好搞

网友:
杠杆原理吗?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网友:
间距太大连杆不太容易实现,无法解决扭转变形问题。

网友:
结构本身就有问题  是像经常换密封圈吗  导柱加一个千斤就可以  记得千斤前面加铰链

网友:
两个液压千斤顶摇臂连接起来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搜丝杆升降机,几轴联动的都有,找大厂有成套方案。这属于成熟产品,不需要你设计,提需求就行。

网友:
胡hhf说的对

网友:
SWL涡轮蜗杆升降机,几台联动很容易的

网友:
同步油路就行了,一个油罐区大一点一个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