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磨砂要求#4

楼主(2019-04-09):
不锈钢表面要求磨砂也就是拉丝,要求达#4效果,对应的多少目啊,据说很高啊

网友A:
你说的是NO.4吧?   也就是雪花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NO.4吧?   也就是雪花砂

#4磨砂表面具体信息,磨砂机打磨的时候,分不分?怎么实现是#4磨砂表面

No. 4 Finish is characterized by short, parallel polishing lines, which extend uniformly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coil. It is obtained by mechanically polishing a No. 3 finish with gradually finer abrasives.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pplication, the final finish can be anywhere between 120 and 320 grit. Higher grit numbers produce finer polishing lines and more reflective finishes. The surface roughness is typically Ra 25 micro-inches or less. This general-purpose finish is widely used for restaurant and kitchen equipment, storefronts and food processing and dairy equipment. If a fabricator needs to blend in welds or do other refinishing, the resulting polishing lines are usually longer than on product polished by a producer or toll-polishing house

帮看看呢,是雪花砂吗,还分多少目吗

网友A:
这个多少目是跟各工厂的砂带有关的。  我们厂是120跟180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目是跟各工厂的砂带有关的。  我们厂是120跟180目

这英文写的#4,指的国内什么标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英文写的#4,指的国内什么标准呢

那叫NO.4.  不是#4.  NO.4拉丝的标准就是雪花砂。  除了NO.4还分WSB跟DSB两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NO.4.  不是#4.  NO.4拉丝的标准就是雪花砂。  除了NO.4还分WSB跟DSB两个标准

我们上次送样,是直拉丝的,老外那边也没说什么。直拉丝和雪花丝,是使用的设备不一样,还是砂带不一样啊

网友:
有没有实物图片可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