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评估一下 以下2种加工方式哪种加工成本更低

楼主(2019-04-09):
这是一个主板导热铝块,都是为了跟上盖固定

补充内容 (2019-4-9 17:20):
尺寸是40*56 高35

网友A:
我认为,第二种低,不知道人家咋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第二种低,不知道人家咋认为

要是铣床加工 是不是打四个沉孔加工  容易些呢

网友:
看材料与大小

网友B:
给个大致的尺寸啊,如果钻头不需要很长的钻头来加工的话,第一种的成本比较低,因为材料去除的少,加工时间少

网友C:
第二种  第一种需要的工序多

网友:
沉孔简单点

网友:
第一种直接钻孔才便宜,现在这样需要铣加工

网友:
第一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大致的尺寸啊,如果钻头不需要很长的钻头来加工的话,第一种的成本比较低,因为材料去除的少,加工时间 ...

不好意思  忘放尺寸了   尺寸是40*56  高度35

网友(点评):
图一材料省,省加工时间

网友(点评):
第2种 铣刀 几刀就走完了 。第一种 还要先打孔 在用铣刀慢慢的 洗下去 或者直接洗的话 都是费时间 费刀具

网友(点评):
第一种半圆也是可以铣的,另外如果顶面的方台阶可以改成圆的话,那么四爪定位车床加工就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  第一种需要的工序多

那采取工艺是 线切割 还是什么呢?感觉直接铣下去  去除的料不少啊

网友:
楼主应该把尺寸也标注上,清晰、一目了然,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意见不是?

网友:
飞到盘直接去除大量  棒刀清根

网友:
图1好  材料省了  加工相对简单点 钻头打底孔  铣刀踩沉孔在拉破沉孔 搞定  图2需要铣台阶 不用洗用飞的话就要换夹比较麻烦。

网友:
推荐第二种

网友:
直接沉孔,最省钱。

网友:
第二种快丝钻孔 会更省时间吧,人工成本比料贵多了!

网友:
很明显是第二种成本低呀
1. 第一种受加工孔的尺寸限制,刀具不能选太大,而第二种可以直接用φ20的铣刀加工出来,而且开完外形后不需要换刀;
2. 较深的加工时,周铣是比端铣工时少的,且周铣获得的表面粗糙度更好;
3. 从装夹上来说,第二种是更容易一点;
4. 从工序上来说,第二种工序更少,工时更短。
所以你们这么多说第一种成本更低的人是怎么想的?加工很多时候并不一定就是切削量小就成本一定低的,现在的加工,人工费往往比材料费用更高的。

网友(点评):
第一种完全可以把沉孔改成20(不需要非得半圆),侧面铣可以一次铣出沉孔,如果其它面确定用铣的话,无疑第一种会更省力

网友D:
第二种,可以拉型材,切断后只需要钻孔+铣凸台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可以拉型材,切断后只需要钻孔+铣凸台就可以完成了。

正解

网友:
这个要求不严吧?差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可以拉型材,切断后只需要钻孔+铣凸台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适合大批量

网友:
第二种便宜

楼主:
谢谢大家的点评

网友:
看看数量多少了。第一种加工速度快。报价相对便宜。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要看情况

网友:
第一种材料浪费比较少,其实两个加工起来都方便

网友:
倾向第二种,就外观就比第一种好看,安装与拆卸也方便

网友:
第一种也能直接从侧边铣刀走进来吧,然后再打孔,铣削距离要比第二种短。如果零件再大一倍的话,用第一种。
感觉就这个零件来说太小了,直接第二种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