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斜小齿轮测出数据,怎么定大齿轮参数?

楼主(2019-04-09):
测小斜齿轮20齿,齿顶圆278,模数12,斜角11度左右,左向!大斜齿损坏,齿顶圆1566左右,126齿,实测箱体中心距900,请教大斜齿加工所需数据!

楼主:
坐等专家指导!!

网友A:
模数12,斜角11度
大小齿轮都是一样的,其他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公式,可以反推。注意验证是否有变位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12,斜角11度
大小齿轮都是一样的,其他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公式,可以反推。注意验证是否有变位i

本来就是变位齿轮,这行太专业了,不太懂!

网友:
这个自己算比较容易出问题,最好是能用仪器测出来。

网友B:
按等滑差率计算
模数m=12
压力角α=20°
齿数      20        126
变位  0.4317    0.2210
中心距  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等滑差率计算
模数m=11
压力角α=20°

11模肯定不对!是12模!

网友:
如果齿轮变位不会计算,那需要补课,弄明白
1)基本齿轮参数
模数(一般情况下是按照标准取的,有些不靠谱的企业还真有不按标准取模数的)、压力角(可不一定都是20°,标准的压力角有几种)、螺旋角(一般不会随便选)、齿数(肯定是正数)。此外还有齿顶高系数顶隙系数,按照标准都有几个数值可选。最后就是变位系数
2)通过测量
现在,你手里有小齿轮是好的,有箱体是好的,
可以测量小齿轮的公法线、固定玄齿厚、固定玄齿高。然后查公式推算小齿轮的螺旋角和变位系数
再根据测量得到的箱体中心距,计算总的变位系数,从而得到大齿轮的变位系数
这样,齿轮全部的参数就有了。
测量时一定要量准
计算可能有点麻烦。注意
a,玄齿厚只含变位系数,所以先算,求出变位系数
b,公法线长度的计算公式里含螺旋角和变位系数,所以后算,得到螺旋角
因为是平行轴传动,所以大小齿轮的螺旋角相等
然后,反复验证

参考《渐开线齿轮变位系数的选择》 朱景梓 1982年

网友C:
大齿轮,126齿,不会所有的齿都坏了吧。如果有10几个齿(连续)是好的,也可以照上面说的测量。交叉验证
小齿轮的齿顶圆确实是整数?
都靠测量出来的数据,还可以带到圆柱斜齿轮变位的计算公式中,在计算一遍,看看是否正确
如果不会数值解法,就不要解联立方程。齿轮尺寸的联立方程都是超越方程,只能用数值方法
所以要选择不用解联立方程的方法

大概估算了一下,按照螺旋角是11°,那么确实有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齿轮,126齿,不会所有的齿都坏了吧。如果有10几个齿(连续)是好的,也可以照上面说的测量。交叉验证
 ...

谢谢教授亲临指导,要是变位齿轮有计算软件就好了,把已知条件输入,得到总体参数,岂不省掉很多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教授亲临指导,要是变位齿轮有计算软件就好了,把已知条件输入,得到总体参数,岂不省掉很多麻烦?:l ...

我不是什么教授,教授可是骂人的话
齿轮计算软件有,也可以下载免费的。但不见得适合这种情况。
齿轮测量,软件可帮不上忙

网友:
一定要测公法线长度,这是必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模肯定不对!是12模!

恩恩,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