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3.0一键消除装配关系

楼主(2019-04-09):
CREO 3.0有没有办法将一个装配图中的所有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一次性去除掉,然后零件保持当前位置悬空,或者固定。
另存STP格式方法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目前我的做法是有约束的在放置时新建一个集,约束方式为固定,然后取消启用
需要固定的时候就把这个启用勾上,其它的约束集都取消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目前我的做法是有约束的在放置时新建一个集,约束方式为固定,然后取消启用
需要固定的 ...

不是特别明白,能不能截图说明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