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未加工到位,如何返工?

楼主(2019-04-09):
花键是DIN5480 W160×5×30×30×8f,跨棒距要求是dφ=10,M=170.009(-0.086;-0.152),实测大概170.009+0.1;
是外协加工的,我司没有加工能力,该如何返工?
对方厂家派人到我司进行齿面打磨抛光,我认为这样会破坏渐开线应有的轨迹,不可行。

网友:
看你有没有决定权了,有权让外协报废重做也可以,没权就问有权的人,想怎样就怎样。

网友:
不上机床的话,只能通过打磨来解决,批量报废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做到的,供应商会百般狡辩的

网友:
既然是外协加工,就让外协单位想办法解决,你再在上面加工,最后有问题外协可以撒手不管了。

网友:
不知LZ是什么岗位,基本原则是拒收返厂。如果在你的场地处理了产品,有可能被认为是你单位默认了该处理行为,此题就无解了。

网友:
余量多的话,我们对刀返修过的。这10几丝余量危险了,可能要报废。

网友:
第一次知道跨棒距。供应商的的这种处理方式治标不治本,问题肯定还有的。量不多的话重做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用合格的拉刀返工,但仅能保证花键孔,但此孔肯定和已有的平面垂直度会改变。

网友:
來看看,重做安全些~

网友:
用盐酸来酸洗,控制好时间跨棒距会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