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份钣金设计图合理吗?

楼主(2019-04-09):
钣金设计图纸

网友:
6.5这个尺寸有可能难保证。折弯距离太近,刚度很大,不知道能不能再折一道弯?

网友:
如果必须这样子,可以加工

网友:
内半径太小了,45号钢内半径至少一个板厚

网友:
不合理。1,1.5T45#钢不刨槽做不到内R0.5。2,6.5处折不起来。3,折最后一刀时(39两边)就算用特殊模具,也会存在取料困难。

网友:
我是钣金厂的肯定不会接你的单子,这根本就不是常规钣金折弯工艺可以搞出来的货

网友:
折弯机搞不出来,开模具滚压成型

网友:
首先,搞清楚折弯工具的可实现功能,它不可能在这个件里边去给你折这个弯,所以干不出来,其次,折弯也是有角度和材料厚度的,角度要大于九十度,一般小于六个厚。折弯半径最小也要给个三左右

网友:
这个高度 和开口的折弯 一般的不一定能折出来啊~~~

网友:
到钣金车间锻炼3个月再来搞钣金设计或许会好些

网友:
有的时候我出图纸会直接标注线切割件,这样应该可以做出来(能力有限,不一定正确)

网友:
折弯机干不了

网友(2019-05-20):
主要看最后合口的那一刀 刀具如果可以折最后一刀 那做出来没问题的

网友:
我就是过来看看的啊   钣金加工www .qxpljx. com

网友:
最后合口的那刀,其实要看工件长度,这个只是一个截面没法做出判断,如果长度较小,倒是可以用一般的折弯机折出来,6.5的用段差磨可以做,R角偏小也有解决方法,最后还是价钱决定了一切

网友:
零件如果不是特别长,可以用耳刀折;6.5处段差模可以搞定;折弯内径要求太苛刻;

网友:
折弯的R角是没法保证的

网友:
钣金件壁厚1.5 折弯内圆角1.75 我们公司的我量过 你还是找把 半径规自己量下实际加工多少吧

网友(2019-06-25):
可以是可以但是费刀啊

网友:
这个是型材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