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低端五轴联动可以用在哪些产品加工上?

楼主(2019-04-09):
如题,想要了解一下哪些产品或者行业会用到低端的五轴联动,精度要求不高,做一些轻加工的

网友A:
焊接变位机联动自动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变位机联动自动焊

自动焊接的五轴一般都是五轴机器人吧,像五轴cnc在焊接方面是不是用得少

网友:
工具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