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所需非标卡盘夹持力的计算

楼主(2019-04-10):
现在需要一个机器人配套的卡盘,,想计算出卡盘需多大的夹持力
近似圆柱形零件,夹爪夹紧长度50,请各位大佬指导,最好有计算分析步骤,近似计算就好

网友:
兄弟,你这都分析出来了,你让我们算啥。。。

楼主:
没有啊  第一次发的那个分析图  我后来感觉有问题   删掉了

网友:
看看这个,或许有帮助

楼主:
有大概计算步骤吗?

网友A:
|帅剑发表于 04-10 09:14
有大概计算步骤吗?

一般的机器人上下料,纯摩擦的情况下,工件重量×200×1.5。然后再核算下弯矩。

网友:
只是夹住搬运,一般性的气动夹爪就够了,50kg稳妥妥,夹住了还要干什么事的,上液压,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机器人上下料,纯摩擦的情况下,工件重量×200×1.5。然后再核算下弯矩。

你这种是竖直搬运  基本就是这个公式来的 M*g=P*u/n    P=M*g/u  *n  =工件质量*200(10/0.05)*1.5(安全系数)

网友:
插眼 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