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19-04-10):
这几个圆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
求人解答问题还要威望减10
这是俺不愿看到的

网友:
CAD画三维 好腻害

楼主:
这里的人水平太......

网友:
这几个圆是粘贴过来的

网友(点评):
错 是由草图分解得来的

网友(2019-05-23):
都要威望,不够哇

网友(点评):
可不是嘛 这是网站设置的 与个人无关 唉......

网友(2019-07-10):
直接从其他数模里断连接复制过来的,或者是创建圆后去参数

网友(2019-10-18):
用创成式曲面,绘制三维曲线,扫描就可以啊

网友:
为什么非要绘制那么多圆,绘制好一个,然后阵列就可以了嘛,绘制了个大概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