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WIN KK模组负载如此猛的选型疑问

楼主(2019-04-10):
如上如:我划线的部分有几个疑问请教下

           1.滚珠螺杆负载和线性滑轨负载不一样,选型的时候以哪个为主
           2.线性滑轨负载有这么猛吗,可以达到1000KG以上
           3.扭矩可以达到419N-M,那我把臂长做到0.2m,扭矩岂不是可以达到2000N-M,相当于200KG
           4.以上问题点,我从哪个地方开始理解错误的
   之前有用过KK,但是只是在乎导程,新手请教各位专业大佬,谢谢~~~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佬,请留下您的足迹,万分感谢!!!

网友:
寿命,负载这个能正比就好了

网友:
两个负载都要看的,性质又不一样,一般算丝杆的就好,滑轨极少不满足条件。你选的应该相当于有30宽的导轨了,是可以承受两吨的东西。

网友(点评):
这个导轨和丝杆都属于KK模组自身的,为什么要按照丝杆的来算,他这个设计中丝杆不是不受力的吗

网友:
同上。。。。。。。。。。

网友(点评):
那个力矩呢,有什么使用条件,这个也太大了,不敢相信啊

网友:
楼主要不要看看我们的模组选型呢?我这边是台湾格杨企业的,台湾SATA模组。QQ:103795740

网友(2019-07-08):
得算寿命计算

网友A:
模组选型主要考虑载重,速度,悬臂以及安装方式(水平,侧挂,垂直);线轨涉及到的是载重和悬臂,悬臂过长,使用过程中会憋住,特别是垂直安装使用,重心太远,滑块就憋住了,丝杆驱动吃力或者驱动不起来;丝杆涉及到的是速度和扭力,也就是相对应的导程;导程也有减速效果,导程越小,与电机配合的扭力越大;使用寿命相关的是过载使用或者悬臂过长,还有在使用过程中的撞击使丝杆及轴承座产生移位都会影响到丝杆的使用寿命。我们这有针对我们公司自己的产品选型计算软件,只需要把相应的载重,速度,安装方式就能选出相应的规格及相匹配的伺服电机等。

网友(点评):
你们是什么公司

网友:
主要用于计算

网友(2019-08-08):
引用 网友A:
模组选型主要考虑载重,速度,悬臂以及安装方式(水平,侧挂,垂直);线轨涉及到的是载重和悬臂,悬臂过长 ...

常熟这边一家做伺服滑台和电缸的台湾厂,具体名字就不说了,以免有广告嫌疑。

网友:
看看我家的,了解一下,货期非常好!13389025552

网友(2020-05-05):
台湾润达模组了解下,13592779330罗生,加微信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