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问题

楼主(2019-04-10):
    一直想了解专业电控柜的钣金结构,以前在网上,这几天看到自己家设备来的电控柜做的蛮好,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如果谁有相关资源也请介绍。
    1、大家看网上图片1,这个是电控柜的骨架结构,方便安装,质轻,保证支撑。请问这个型材是不是标准件,在市场上可以买到?
    2、电控柜一定有自己的行业标准。那么请问较大的立式电控柜,下部的箱体(有黑色塑料的,也有不锈钢的)是什么结构?
    3、所谓的9折钣金,结构如何,与内部骨架是否只是焊接?

楼主:
看了好夫满配电柜图册,只想问,能不能买他们的件自己设计自己做。

网友A(2019-05-11):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夫满配电柜图册,只想问,能不能买他们的件自己设计自己做。

我记得这家本身做的就是贸易,仿威图机柜很多的,我记得安徽有一家,2000*800*600,九折型材的才2000元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家本身做的就是贸易,仿威图机柜很多的,我记得安徽有一家,2000*800*600,九折型材的才2000元不 ...

感谢,介绍新资源。威图我找了一下好多呀,好像北方沈阳也有,是一家的吗?
这么一说,好夫满的营销手法还是蛮丰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介绍新资源。威图我找了一下好多呀,好像北方沈阳也有,是一家的吗?
这么一说,好夫满的营销手法 ...

威图在上海有一家总经销,但是价格偏高,货期也慢,如果需要定制货期基本都是以月计。一个柜子没必要惯着他们,用国产的也不差

网友:
忘记回答你其他几个问题了,不是都能回答的上来,我捡我了解过的回答一下。一般箱体底部会有一个三段式进线的结构,在箱体底部会有底座,底座有钣金的也有角铁的

网友:
九折的钣金就是指箱体的骨架是九折,具体能不能达到九折我是抱有疑问的。骨架应当是相互焊接的

网友B:
设计好了我给你加工,广东珠海,专业从事各种柜体加工20了,技术过硬,服务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好了我给你加工,广东珠海,专业从事各种柜体加工20了,技术过硬,服务周到

设计不可能无安全匹配的,如果可以全设计出来,我们就自己做了。

网友C:
九折的骨架目前专利已经过期,国内很多仿威图的厂家都能折出来,随着九折一起出现的标准件有很多你可以上网找!有幸之前一家公司就能做九折,研究过九折工艺。下面的框架一般都自己加工用型材焊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折的骨架目前专利已经过期,国内很多仿威图的厂家都能折出来,随着九折一起出现的标准件有很多你可以上网 ...

暂时不考虑自己做,如果可以可以给图纸学习学习感谢。

网友(2020-11-18):
下面黑色的是底座,冷板焊接后喷塑成黑色的

网友:
仿威图柜吧,单独盖板折边有焊接。然后整个骨架和盖板之间连接一点焊接都没有。

网友(2021-05-02):
仿威图很多钣金厂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