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0.05

楼主(2019-04-10):
600*200*20的6061铝平面度0.05能否做得到??

网友:
难,加工完了卸下来就变形了,弹性。。。你用碳钢精磨板可以达到,还便宜

网友:
是说材料吗 20厚的贴膜板差不多能做到0.05

网友:
问题不大,看你怎么加工。注意过程控制。

网友:
正反面分多次铣削,刀具选用要锋利点,尖一点的,尽量减少切削阻力,5丝的公差差不多可以做到

网友:
可以做到,时效处理

网友:
这个尺寸的6061铝,平面度0.05,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们公司做了一个铜箔的测试平台,800*800*20mm,也是0.05以内的。

网友:
有些东西,能不能做到,其实问的是自己这边的机加工能不能做到,而不是问有没有能做到这个程度的机加工(一定要求这样的很少)

网友:
就像选材料,有时候并不是这东西不存在,而是自己的机加工不采购,所以才没有

网友:
可以做到,看使用要求了,做垫板一类加工完即使翘了厚度还是那样,不影响使用。基本都是这类用法,一锁或一压面就平了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网友:
我觉得做不到 变型很厉害

网友:
个人认为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