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轴向力怎么算??手册上也没写

楼主(2019-04-10):
圆锥滚子轴承轴向力能承受多少??手册上也没写。谢谢!

楼主:
轴向力能承受多少?手册没有。谢谢!

网友:
你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查一下 这个的标准,除了给出外形尺寸还有 X,Y,e,等参数,通过他给的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计算轴承的受力大小,但没给出轴承承受力

网友:
那就换一本手册

网友(点评):
什么都不懂,建议网站屏蔽灌水帖

网友:
能承受多大的载荷,这个问题很复杂,具体还是把轴承的计算全部看一遍就比较了解。主要考虑因素:你预期的寿命,载荷性质(动、静,变载荷,冲击性等),载荷方向,轴承数量,周围的使用环境(温度,润滑情况,防尘?等),精度等等。资料只给出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具体能承受多少力还是要参考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