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转弯请教

楼主(2019-04-10):
请教各位一下,我这个是陶瓷套,尺寸22x17x24,可以用振动盘吗?
然后我要转个弯进料,用直线振动器再接一个自制的转弯槽,不知道这样能顺利进料吗?

网友A:
陶瓷振动不会撞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振动不会撞坏吗?

不清楚啊  我们是第一次做   所以来请教下

网友:
陶瓷的衬套没送过,会碰瓷?

网友:
我们做过水龙头内的陶瓷片装配,不能用振动盘送,做的料仓送料。

网友B:
不怕刮花掉粉的话,可以振。
你那个弯道是有垂直倾角的吗?感觉会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刮花掉粉的话,可以振。
你那个弯道是有垂直倾角的吗?感觉会翻啊。

弯道本来是想有斜度让套受重力自己下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弯道本来是想有斜度让套受重力自己下滑

重力不是很靠谱的,用来下料还好,上料容易出问题。可能翻转,也可能滑不动。配个直振弄成水平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