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盘形齿轮铣刀能用来铣伞齿吗?

楼主(2019-04-10):
想做几个伞齿轮,淘宝上没专门注明是做伞齿刀的。

请教,用图片上的正齿轮盘铣刀来铣可以吗?

网友:
肯定不行的

网友A:
盘形齿轮铣刀可以在卧式铣床上加工直齿伞齿轮。在立式铣床上要用指形铣刀,都是加工直齿伞齿轮。

网友:
四轴立加也可以做,去年刚用这种刀在四轴立加上做了一个球齿联轴器,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形齿轮铣刀可以在卧式铣床上加工直齿伞齿轮。在立式铣床上要用指形铣刀,都是加工直齿伞齿轮。

我就是想加工直齿的伞齿轮,想用炮塔铣+分度头。

可是2楼的兄弟又说不可以。

淘宝上只有一家标了是伞齿的盘形铣刀,可是我问掌柜的他也只是个卖家,对技术一窍不通。

如果是可以的那我就买把来试试了

网友B:
放心去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去买吧?

你加个问号我就不怎么放心了

网友(点评):
哦,是我误打的,该是!

网友:
不过还有个模数和齿数的选择。

网友B:
不过,低精度的用一刀法才可。正常精度的要买伞齿轮铣刀,用2刀法或3刀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低精度的用一刀法才可。正常精度的要买伞齿轮铣刀,用2刀法或3刀法加工

再请教,在齿数模数一致的情况下。
正规的齿轮加工,盘形的直齿轮铣刀跟伞齿轮铣刀是不同的对吧?

只是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可以用直齿轮铣刀来加工伞齿轮,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在齿数模数一致的情况下。
正规的齿轮加工,盘形的直齿轮铣刀跟伞齿轮铣刀是不同的对吧?

网友:
还有,你用塔型铣?是哪种?难度更大。一般用卧式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