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法兰克龙门加工中,可以把基准平面旋转角度吗?

楼主(2019-04-10):
助:法兰克龙门加工中,可以把基准平面旋转角度吗?

楼主:
比如:xy平面绕y轴转30度?

网友:
看不明白啥么个意思

网友:
工作台带旋转的可以啊

网友:
你说的是坐标转换吧,利用宏程序可以

楼主:
G17平面上用G68指令,坐标是不是只能绕Z轴旋转,如果我要把Xy平面旋转一个角度呢?

网友:
五轴龙门么?直接坐标系变换啊

网友:
可以的
坐标系旋转指令 G68,取消旋转 G69
极坐标 G16,极坐标取消G15

楼主:
三轴龙门,用万能铣头

楼主:
管道弯头,一端园平放Xy平面上,另一端园与此平面50度夹角,铣头角度扳好,铣斜的园。

网友:
可以的,多少度都可以啊

楼主:
请问用的什么指令?怎么编的?谢谢!

网友:
新手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