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诸位大佬看看这个钣金设计图纸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2019-04-10):
折弯半径为0.54T
最小Z型折边6.3mm为4.8T小于5T,用段差折弯加工。

附录:
(1)常用金属材料最小折弯半径列表

(2)Z折的种类。
A. H大于或等于5T时,按2个90度折弯计算。
B. H小于5T时,一次成型(即:压台阶,不列入最小计算范围)

网友:
可以折弯吗?

网友:
我觉得不能折弯

网友:
带着图纸下车间,得到的知识会让你记一辈子。

网友:
不行的,上面两个直角,第二个角干涉。

网友A(2020-10-23):
刨槽折弯行不行?

网友:
干涉很严重的,宽度最少得100吧

网友(2021-03-05):
感觉这个型状无法折出来

网友(2021-04-08):
可以折的,中间39的距离先爆槽不要先折到位,板厚是1.3,你可以让师傅先折个135度,然后在折上面的那些尺寸,等把上面的尺寸折完后,在用手瓣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只用于小件,大件的话,比较费人

网友:
感觉不好折  而且精度低   量大直接上模具

网友:
需要定制模具来加工

网友(2021-06-07):
39边先反折钝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刨槽折弯行不行?

增加刨槽工艺,会增加很大成本。

网友(2024-06-13):
这种用大弯刀都不一定折出来,干涉了,定做太特殊的刀具没有量没啥意义,有量的话不如开冲压模了!

网友(2024-08-14):
楼主说得好,楼主说得对

网友:
在小厂子没接触过牛逼的折弯设备,楼主那图真能折得出吗?

网友:
好奇,这个能不能做出来。
我觉得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