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问题

楼主(2019-04-10):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如图,在一根2mm外径的毛细钢管中穿入一根外径0.2mm的钢丝,在钢丝受到设定的拉力后,用压机压毛细管两端,如何保证毛细管两端压扁的过程中毛细管中心轴不发生变动,即如何将压机下压过程转换为毛细管上下两侧同时往中心轴冲压?

补充内容 (2019-4-11 15:56):
补充一下,毛细管中间是一根钢丝,在钢丝张拉到固定的力值才能压扁毛细管两端,而我的目标就是为了保证整个压装过程中,这个力值保持不变。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压机下压后,毛细管的中心轴下移

网友A:
下面也往上给个相同的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也往上给个相同的力啊

一个压机怎么保证上下两个力相同?什么结构可以让两个力同步,结构需要简单,太过复杂的不考虑

网友A:
参考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钳子

钳子的施力跟压机可不一样,钳子是一个支点,两个方向加压,而压机就一个方向加压,问题是怎么将这一个方向的压力转变为两个方向反,大小相同的力。

网友:
丝台滑杆座  下面加弹性原价,保证与压板同步下沉,想始终保证同心,要不压机上下朝中心合拢,要不 中心轴同步变动

网友(点评):
中心轴是没办法同步变动的,受压件是个不锈钢钢管,中心是空心的;怎么能让压机上下朝中心合拢呢,压机是由上往下压的,有什么结构可以转变为朝中心合拢?因为尺寸都比较小,一些连杆这类的机构精度是不可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下面加弹性元件的话就有点扯了,压机下压,弹性原件只会往下收缩,轴心偏的更远了

网友B:
我觉得单边压和双边压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单边压和双边压是一样的效果

单边压和双边压是不一样的,双边压,受压件是两端往中间变形,心轴可以保持位置不变,单边压的话随着受压件的变形,心轴是会往下偏移的。

网友C:
上下两块模具后面各加一小段齿条可否,齿轮固定在中间与两段齿条啮合,下压时,上模具齿条带动齿轮旋转,齿轮带动下模具齿条反向运动,两块模具直间还需要加导向,初步思路,没细想,应该还有更简便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两块模具后面各加一小段齿条可否,齿轮固定在中间与两段齿条啮合,下压时,上模具齿条带动齿轮旋转,齿 ...

那样太复杂了,涉及到齿轮齿条的成本都不小,而且这个受压件外径只有2.2mm,用精密齿轮齿条的话,成本高的飞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太复杂了,涉及到齿轮齿条的成本都不小,而且这个受压件外径只有2.2mm,用精密齿轮齿条的话,成本高 ...

那把齿轮齿条简化成一根中心固定的连杆呢,连杆两端分别和上下模具连接,中心固定也能实现反向运动

网友:
首先肯定不能单边受力;需要的力应该不大;要保证同轴,取决于管子的定位中心要与施加力的装置中心保持一致,理清这个关系后,解决方案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下模具钢丝穿过的孔半径大于等于上模具下压时模具下压移动距离,在冲压模具没有压下去的时候,钢丝在下模具中心孔的中心轴线上,当上模具下压时钢丝随着上模具一起向下移动。

网友:
下模具用楔块机构

网友:
新买台压机

网友:
固定钢管中间部位     露出压的部分    治具向心移动   怎么移动方法就多了

网友(点评):
钢管中间是穿过一根钢丝,而这根钢丝需要绷紧到固定的力值,然后压紧钢管两端,这就是说钢管心轴是不能移动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4个方向压接或者6个方向压,这跟线缆放入插针里面压接有什么区别?插针接线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参考

网友(点评):
区别很大,线缆放入插针只要压紧就行,而这个需要先将钢管中心的钢丝拉张到固定的力值再把钢管压紧,要保持这个张力大小不变。

网友:
可以参考塑料模具的斜锲,上下运动转换成左右运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参考下铰链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参考下铰链机构?

链条机构误差太大,你知道链条与链条之间的间隙有多大吗?而我这个钢管的外径才2.2mm。

网友:
可以参考车床的三爪卡钳,为什么非要用单向施力的压力机呢

网友:
前面提到的钳子结构多简单高效,怎么就被否了,这是没玩过钳子吗,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๑乛◡乛๑

网友:
不管采用什么结构压紧,必须要做到压紧钳口能够浮动才能保证对中压扁,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设计一种既能随着管子中心灵活浮动又能保证足够压力的压紧机构,对于2mm的管子强度、刚度来讲难度应该不大。

网友:
芯轴固定,2台压机水平对向同时动作

网友:
感觉钢丝要贴着钢管内部的下壁穿过就好了

网友E:
如图,红色是可动的,黄色的冲头

网友:
没接触过类似问题,所以算个外行,我这外行的建议是:压扁处直接给出成型后的形状。

网友:
不是单向双向受力的问题,本来就是一对正反力,不存在单向双向。本质上是主动件和被动件同步的问题,钳子的原理是没问题的,只是实现方式上可以放开思维,压头和砧板如果用正反螺纹带动也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
可考虑连杆机构,上面往下压的同时,下模收到反向的力,就会往上靠拢。

网友:
可以将上下夹  换为左右夹

网友:
保证中心的方法。应用缩孔法的压具。

网友:
都在说压紧的问题,什么情况。比如说中间钢丝的需要拉紧力10N,下压的时候带着钢丝又拉紧了一点到了11N。这样不可以把初始预紧拉力改到9,下压的时候在拉紧一点到了10N.这样不可以吗。当然这个预紧力的设定要现场测试,不是我说的9N\10N\11N这么简单,但是所有参数都是固定的只要调预紧力这一个参数应该不难调。个人愚见,不喜勿喷哦。

网友:
|liu20668发表于 04-11 11:13为什么不考虑4个方向压接或者6个方向压,这跟线缆放入插针里面压接有什么区别?插针接线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参考

可以考虑,避空做好应该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红色是可动的,黄色的冲头

老哥,我觉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