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基本额定载荷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2个数值

楼主(2019-04-10):
怎么结合使用情况算寿命呢

网友:
一个是动态额定载荷一个是静态额定载荷,选用应该按动态载荷计算疲劳寿命吧,不过静态的应该也要符合要求才行

网友:
一个静载荷。一个动载荷,一般静载荷比较大。静载荷就是速度接近静止或者静止,动载荷就是轴承有运动,动载荷是用于计算寿命的,标准上的额定动载荷的寿命100万转的(实验所得),实际载荷比额定载荷越小寿命越长,负载最好不要超出额定载荷的1/10。详细查设计资料,我就大概说一下

网友(点评):
更准确的说,是一批同规格运行100万转后没有失效的轴承占90%时的动载荷大小,为额定动载荷(忘记资料是怎么描述的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有计算寿命的公式。

网友:
一般用动额定载荷÷5~8=工作载荷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中对轴承基本动静载荷有明确的定义,包括轴承寿命,把这部分内容好好读几遍。有些概念不太好理解。

楼主:
|黄工baba发表于 04-10 17:03一个静载荷。一个动载荷,一般静载荷比较大。静载荷就是速度接近静止或者静止,动载荷就是轴承有运动,动载荷是用于计算寿命的,标准上的额定动载荷的寿命100万转的(实验所得),实际载荷比额定载荷越小寿命越长,负载最好不要超出额定载荷的1/10。详细查设计资料,我就大概说一下
谢谢,你的回答非常专业

网友:
一个是动态额定载荷一个是静态额定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