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风道的问题

楼主(2019-04-10):
这是一个风选设备 出风口有这么一个装置 有大神能看出来这是个什么阀吗?调速的还是调风向的。

网友:
插板阀   原来老式结构 现在都用蝶阀代替

网友:
就是调节风量  维修时关闭的作用

楼主:
|国统区发表于 04-10 16:45插板阀   原来老式结构 现在都用蝶阀代替
谢谢了~~

楼主:
|国统区发表于 04-10 16:45插板阀   原来老式结构 现在都用蝶阀代替
没找到这种样式的插板阀啊?

网友:
我想,这个是调节左中右风量均匀用的

楼主:
|SUN1234发表于 04-11 08:25我想,这个是调节左中右风量均匀用的
这是个什么阀吗?还是自己制作的机构

网友:
插板阀 一般都是自己做得 很粗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