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能快速添加图中的阴影线?有多个类似物体

楼主(2019-04-10):
什么软件能快速添加图中的阴影线?有多个类似物体,有的我有此物体的3D模型,有的只有CAD或pdf.

网友A:
solidworks开个小金球,有阴影效果,但不是你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开个小金球,有阴影效果,但不是你这种

谢谢,开小金球是指哪个呢?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呢?

网友:
画图程序。比如说PS。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喷气发动机之类的,看半天才懂了:原来是传说中的电吹风机!

先用三维软件挂好圆滑的阴影,截图后,素描P来一下看看。应该很接近。哈哈

网友:
你想达到什么?用该那个阴影部分是物体的真是阴影,要达到你用软件画出物体就行了,还要是么添加不是多余吗?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4-10 21:24画图程序。比如说PS。
有能直接生成的办法吗?不用一根一根的画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4-11 00:49还以为是什么喷气发动机之类的,看半天才懂了:原来是传说中的电吹风机!

先用三维软件挂好圆滑的阴影,截图后,素描P来一下看看。应该很接近。哈哈
有能直接生成的办法吗?不用一根一根的画

楼主:
|无叶123654发表于 04-11 15:19你想达到什么?用该那个阴影部分是物体的真是阴影,要达到你用软件画出物体就行了,还要是么添加不是多余吗?
这是国外专利送审用的哦,有格式要求,必须有这些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国外专利送审用的哦,有格式要求,必须有这些线呢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