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机加工艺模板如何制作

楼主(2019-04-10):
如图所示,在CAD中,定制的机加工艺模板,如何改成表格形式,添加文字只需要双击或者单击表格,且实现自动添页、页数排序,表格中编辑的文字自动对齐等功能?

网友:
找过,但是没有找到,不过文字双击的话是可以更改添加的

网友:
第一,文字描述没看懂
第二,按照你的描述,似乎行不通
首先,既然是工艺模板,那么应该有一定的变动范围。而从CAD到CAPP,中间还有一步,看不出中间步骤在哪里。另外,是想做成规范的工艺文件,还是做成简单的工艺路线+工时定额?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其次,你那个单击表格,是单击哪里。左边那个怎么看都是明细表。如果是单击明细表的某一行,出工艺规程的话,也不合理,有些零件要合在一起加工,这个怎么办?
看样子你还没有理出思路啊

网友:
CAD中目前还实现不了你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