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弹簧选型计算

楼主(2019-04-10):
气弹簧的选型计算,我看了资料,不是很理解,我有我的计算方法,请问我的计算方法有问题吗,麻烦帮忙看看,上面是示意图,下面是实物图。求指教

以下图片是我的计算过程:

网友:
看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机械专业,没接触的东东太多了

网友:
是不是找力臂最小位置然后看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睡觉前给自己顶贴一下。。。。

网友A:
Fa2对门旋转点的力矩为什么不计算在内?Lg不是G1的力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2对门旋转点的力矩为什么不计算在内?Lg不是G1的力臂吧?

Fa2跟G2的作用方向是内部抵消了,

网友B:
你的算法本身没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门从关闭状态到最大开启状态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分两阶段,接近关闭时弹簧推力应该促使门关闭并保持关闭状态;开启过程中门的重心和弹簧作用力臂始终变化,你的公式应保证在整个过程中都成立。忽略这两点会犯两种错误,门关闭时异常费力,甚至会自动打开;门不在最大开度时会自落,有危险。

网友:
这个要在专业厂家才会计算的吧?

网友:
之前接触过这个,我说说我之前是怎么蒙的,先根据整个机构的尺寸选个大小合适的,就是一眼看下去应该能支撑起来的,然后固定门这一端,竖直方向上到时候配打孔固定,要不然气弹簧完全打开的长度会不合适,出现问题,你这个计算没什么问题,我之前也是这么计算的,后来发现用计算的数值去选型的话会选型的特别小,心里没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的意思是我感觉自己计算没有问题,但是计算结果跟教材相差很大,教材用了这么多年,应该没问题,那么就是我的计算方式有问题。(教材计算的Lb应为Lf,写错)

教材计算方法

教材计算方法

我的计算方法

我的计算方法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看法:

不知道你说的教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明显就是个错误示范,示例中的L,应当是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长度。而不是直接拿来用。

再说说楼主的方法,大体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几个前提和小问题

1. 应用场景,氮气弹簧有几个可能的应用场景
   a. 门打开和闭合时,均能自动保持位置
   b. 门打开时保持位置,闭合时,由额外的锁定机构锁死,锁定机构打开,门自动弹开
第一种场景,要求门闭合状态时,氮气弹簧的力矩略小于门重力力矩。门打开时,与门重心力矩同向,或者反向但大于重力力矩
第二种场景,门闭合时,氮气弹簧的力矩也需要大于重力力矩
楼主的计算方法,适用于第一种,但不适合第二种。应区别对待。

2. 氮气弹簧固定点的位置并非一定要在门转轴正下方,而是应该由门的长度,重量来初步确定一个位置后,计算试错后,再次修正。

3. 常用的方法是投影力臂,而不是分解力,因为氮气弹簧的输出力是变量,分解力的话,会让计算变复杂。投影力臂的话,就只跟角度有关系

4. 门重心,氮气弹簧移动点,门转轴,三者通常不在一条直线上,楼主这个计算方法忽略了门的厚度,很多时候,这个厚度并不小,无法直接忽略

网友(点评):
绝大多数气簧只用于a场景,其实计算也简单,气弹簧扭距大于重力距即可

网友(点评):
尽可能选小一点的气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看法:

不知道你说的教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明显就是个错误示范,示例中的L,应当是其在水 ...

这里教材是这个,我没贴出来是因为没有权限。docin.com/p-1790423055.html?docfrom=rrela  在前面加3个w。

或者你直接查 JB/t 10418 ,(我不明白不应该是GB吗,这里怎么是JB,多难听)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关于案例我也不是瞎算的,这是米思米的案例,按照教材计算的结果(340N)跟米思米的计算结果(332.6N)相差无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教材是这个,我没贴出来是因为没有权限。docin.com/p-1790423055.html?docfrom=rrela  在前面加3个 ...

大侠,你好,

你贴出来的JB/T 10418,我并未查到,查询位置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sac.gov.cn/

且不论出处吧。这个标准里贴出来的公式,我仍然认为是错的。这是一个简单的力矩平衡方程。无需深奥的推理。

大侠贴出来的Misumi的计算案例,设计方案上就限制了,门转轴和氮气弹簧固定点在一条竖直线上。仅代表该类设计的限制。如果门是水平翻开的,比如大多数的测试台。这个限制便不存在。这个时候的固定点放在哪里,就需要进行试错性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好,

你贴出来的JB/T 10418,我并未查到,查询位置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

我查了一下,有啊,我只是想了解真相,里面的分析真的没看懂。想用这个案例来理解这个教材,并且只是在门打开的状态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的意思是我感觉自己计算没有问题,但是计算结果跟教材相差很大,教材用了这么多年,应该 ...

教材的方法不算错的,只是计算时简化了,开门力矩按关上时重力矩最大,推开力臂按推开时最短计算,结果应该和你的计算结果相差一个sinβ
另外教材的b(或者Lb)不是你的Lf,实际Lb = Lf * sin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算法本身没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门从关闭状态到最大开启状态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分两阶段,接近关闭时弹 ...

专业,这就是设计要求.

网友E:
这结构我做过,这是和你的最相近的一个.
这是一个露天作业设备,上掀板是挡水的,
重量约30kg,气弹簧型号QD16-175。
关闭后撑力翻转能有效自锁。
当然是有设计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材的方法不算错的,只是计算时简化了,开门力矩按关上时重力矩最大,推开力臂按推开时最短计算,结果应 ...

错错错,哎,这么小小气弹簧居然没人会计算。。。看来只能套公式瞎算了。

网友F:
利用软件,补充必要的参数:

注:ACE 气弹簧选型软件需要连接数据库,暂不对外。

网友:
这个真没计算过,都直接叫钣金供应商配好

网友(2019-09-13):
我感觉你搞混了Lb与Lf的概念,实际上不可以直接把Lf当作Lb使用。Lb=Lf x sina才对。这样求出来F值为512N,与你的结果很接近C:\1

网友:
最近也有用到气弹簧,不会算,提供参数让厂商给算的

网友(2020-03-0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的意思是我感觉自己计算没有问题,但是计算结果跟教材相差很大,教材用了这么多年,应该 ...

你这个就是F1跟F的关系搞错了,F=F1/sinα,

网友(2020-04-07):
谢谢楼主,刚好用到这个,按照教材的是要投影线的水平距离,算下来比较接近你的公式,刚刚算了一遍

楼主:
想删掉这个帖子,不知道怎么删除,教材当然是对的,觉得自己当初问这个问题好白痴。。。。。

网友(2020-10-15):
学习了  之前真没接触过啊

网友:
貌似理论力学的基础题耶,回头翻翻书

网友(2021-02-23):
引用 楼主:
Fa2跟G2的作用方向是内部抵消了,

这个气弹簧我现在也有这个困扰,我觉得您的问题出在这里(Fa2和G2作用力没有内部抵消)

网友:
楼主有QQ吗? 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1409065956)

网友G:
气弹簧应该可以看成一个二力杆,气弹簧受力沿着气弹簧杆的方向,教材上的计算方法就可以解释了吧。。。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气弹簧应该可以看成一个二力杆,气弹簧受力沿着气弹簧杆的方向,教材上的计算方法就可以解释了吧。。。这样 ...

教材上的方法是正确的,力矩平衡(重力力矩=气弹簧力矩),只是不清楚重力力矩的距离应该是旋转中心到重心的垂直距离(教材写的是距离,标注也不是垂直距离,只有在水平状态下这两个距离是相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教材上的方法是正确的,力矩平衡(重力力矩=气弹簧力矩),只是不清楚重力力矩的距离应该是旋转中心到重 ...

重力方向不变,重力和力臂垂直求出的F1应该是最大值吧,是不是错了。

网友(2022-07-05):
引用 网友E:
这结构我做过,这是和你的最相近的一个.

这是一个露天作业设备,上掀板是挡水的,

请教下,这样装气弹簧,关门的时候会不会砸下去?

网友:
你这个关上了可能会自动弹开,设计不合理

网友(2023-02-16):
引用 网友F:
利用软件,补充必要的参数:

大神,这个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点评):
ACE 气弹簧选型软件需要连接数据库,暂不对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算法本身没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门从关闭状态到最大开启状态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分两阶段,接近关闭时弹 ...

高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教材,推荐一下。也想学习学习

楼主(2023-05-08):
还有很多小可爱不知道教材是怎么回事啊,今天闲来无事我解释一下吧。
1.如下为教材,很突兀的就告诉人bF=LG,确实有点难以理解。

2.那我把这个图细化,如下图,说,b F=G1 L,这样应该看明白了吧。什么?还不明白

3.那我把这个继续细化,如下图 b F=G1 L ,什么?还不明白!!

4.那我把这个继续细化,并把F b 转一个角度与G1 L 水平,这样但凡度过初中都能明白了吧。

5,啥,那教材为什么是Fb=GL, 不是Fb=G1L,教材是计算弹簧杆最小力,
弹簧杆最小力应该等于门最重的时候,门最重的时候应该是门水平的时候,这时候G1=G。

可能当初某位大佬写教材的时候觉得这都是很明显很简单的没必要讲这么多。

网友:
有没有教材,推荐一下。也想学习学习